楼主(2006-10-05):
我厂是印染厂,有一台定型机的落布电机,1。5KW,在不到一年时间内烧坏了四台普通频器。也查了电机和线路也没有发现什么毛病。而且每次烧坏时都发出很大的爆炸声,新的变频器换上可以用一段时间,真是不知什么原因引起的。很为难。想请问那位朋友遇到过此事,或者知道这方面原因,多谢!

楼主:
对不起,上面打错了一句话,是烧坏了四台变频器。哈哈!

网友A:
也许变频器工作环境造成的

网友B:
用防爆变频器

网友C:
没找出问题的根本用防爆变频器,到时候还不知道又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了!

网友D:
环境太差;

网友E:
呵呵!印染厂电工,我也是.以后大家多多交流!
是什么定型机?台湾的么?我们这边定型落布没有马达的.落布是通过电磁离合与主链同步走的.只有摆布有一个独立的变频器,是富士的变频.

你说到变频爆,如果电压没有问题,那就应该检查输出.导线或电机.实在不行换了导线,重绕电机.
反正个人认为都是主回路的故障,控制回路不足以让一个变频器爆炸吧?

网友F:
一般炸什么地方啊

楼主:
不是主电路,而是控制电路,好象是电磁波干扰,脉冲波冲击造成的

网友G:
变频器抗干扰差,

网友H:
电容器过热爆炸,加强通风

网友I:
听说微能前段时间爆了几台变频
有一段时间不敢出货给客户.

网友J:
换种牌子,密封比较好,强制通风散热。
更换传动电机试试,用屏蔽电缆。
最主要是搞清炸的位置,是耐压不够还是其他问题。

楼主:
后来发现是电动机的毛病,换个电动机就好了,但是电动机量起来却是好的,就是里面漏的有变速箱的机油

网友K:
工作环境造成的

网友L:
因为印染厂的机械用油基本上是酸性的,最有可能会腐蚀IGBT的门极驱动和主电容均压电阻脚,有条件的话,请多多注意变频器的通风和防油工作,换防爆变频器价格高,没意思,或者见意厂家在驱动板和直流板上加涂层,我们的变频器就是这样搞的!!

网友M:
爆炸是电容爆掉了吧

网友N(2014-06-30):
最近我们磨床产品配的富士变频器,用了将近一年,出现问题,据说是炸了,但不知是炸的是哪里。有什么问题会导致变频器炸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