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06):
如何实现温度转换呢?将它转换成4-20mA或0-5v。
是要先将温度信号采集然后放大,转换,隔离吗?
怎么做呢?好头疼。最近在研究这个东西。
传感器元件选PT100的
有前辈可以指教么?

网友A:
AD590你可以查查,

楼主:
怎么查?嘿嘿
其实说起来很简单啦,就是将温度用热电阻表示,然后用电阻转换成4-20mA或0-5v。
就是这前面部分该怎么搞呢。信号调理这快。后面可以用隔离模块。
因为才入门,所以有好多都不懂。呵呵。。都表嫌弃我笨笨哈!

网友B:
请参考XTR101的应用,答案自会有.

网友B:
XTR101英文说明

楼主:
信老:哈哈,请允许这样称呼您,俺浏览不了该文件,电脑上装不上能浏览pdf文件的软件。
      辛苦了。谢谢。。请教怎样将电阻这个非电量的转换成电流这个电量的呢。

网友B:
如果为了应用,最好购买成品变送器.
如果为了学习,可以做实验.
PT100热电阻是将温度变化信号变成电阻值变化,若进行非电量与电量的转化时,必须给PT100热电阻提供一个恒定的电流驱动信号!
对恒流信号的要求:
1,稳定,不受外界其它因素的影响.
2,电流不能太大,否则会引起PT100热电阻自身发热而引起温度偏差.
一般情况下,恒流值不大于1毫安.
在PT100热电阻上产生的电压值为100~138.5mV(0~100℃).
将该信号进行放大后,再进行V/I电压/电流转换输出.
为了达到4~20mA的输出,在进行V/I转换时,需要加入一个偏置电压进行零点迁移.
大致原理就是这样.

网友C:
支持楼上,用成品也不贵
如果非要自己做电路,adi的集成块不错,而且可以申请样片
实际大概是电桥测电阻方法.
电路线性的,没有考虑pt100温度和电阻非线性关心的小偏差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
正在慢慢的摸索过程中...遇到不懂的再请教
提到的东西对我都挺有帮助的!!

网友D:
今天真是大开眼界

楼主:
信老:我现在在制作变送器过程中。用恒流源应该怎样取最好,看前面有个帖子说0.5ma时最好。但是我现在用1.2ma时比2ma的误差要大。而2ma的误差也挺大的。在千分之2左右。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降低误差。我做的图传不上来,挺郁闷的。谢谢!

网友B:
是的,取0.5毫安比较合适!
你的误差为千分之2左右,已经不错了!通常在千分之5之内即可使用.

网友E(2006-11-06):
买成品  主要是还有线性化电路 这个东西自己做 麻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