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10-06):
温度仪表怎麽与变频连接(控制变频)

网友A:
将温度信号变送为0~10V或4~20mA;

网友B:
将温度信号变送为0~10V或4~20mA;之后与变频器的模拟端口连接,然后进行设置,变频器的输出又模拟量给定,还有一些相关设置……思路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