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06):
大家好,LG的变频器显示故障代码SMPS,请指点是什么故障问题,在线等,谢谢!

网友A(2006-12-16):
我求求你:把问题说的详细些好吗
型号
在什么条件下出现的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求求你:把问题说的详细些好吗
型号
在什么条件下出现的故障

网友C:
我是LG变频器维修中心的,请与我联系!
023-67000705-3
你所说的故障代码是不存在的。它只是硬件板上的简码。

网友D:
22kwLG
电源板不可靠,设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