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810编程器的问题

楼主(2006-10-06):
我有一个RF-810编程器需要用25针的打印机并行口,可我的笔记本只有USB口,请教各位该怎么办。

网友A:
换笔记本是最好的办法,现在一台二手的本本不到1000的有很多.

网友A:
低是低点,用在工控及RF-810上足够了。

网友B:
有USB转并口的转换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USB转并口的转换线;
有没有接线图,可以自制转换线

网友B:
呵呵,你还没有制这个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