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6-10-06):
直流电源的零位点与机壳(接地良好)短路后会怎样?一定会烧保险并且不能工作吗?

网友A:
不能工作

保险就不一定的

网友B:
疑惑,楼上两位你们怎么就知道直流电源是哪一种的呢?可是我晓得的直流电源有经过变压器变压整流加稳压的小功率直流电源,或通过大功率变压器隔离再经过可控硅移相调压的大功率直流电源,或者象电瓶自行车那样的充电器所输出的直流电源也是亘电网隔离的呀,总之凡跟电网隔离的直流电源的零位点与机壳(接地良好)短路后是不要紧的。

楼主:
故障已经排除,谢谢各位关心。
这个国庆只休了一天,刚刚才回家,还剩了几个螺丝找不到地方上了。唉!
回过头来看,我比较赞成三楼的意见,只要与电网隔离了,就应该没事。另外,再请教一下,接地与浮地谁的抗干扰能力更好?

网友A:
哈哈哈,看叉了哈,括号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