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06):
如题
如何判断 三相电动机是不是因为缺相烧毁?

网友A:
角形接法的电机一相烧坏,星接电机二相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角形接法的电机一相烧坏,星接电机二相烧坏.

谢谢...楼上的朋友

照你的意思,缺相烧毁有可能是2相烧毁 也可能是1相烧毁,

肉眼看上去就是一股或者2股线圈烧毁是么?

能不能再解释下..星型接法和角型接法的区别呢.

是不是3kw以上一般都是角型接法...以下都星型接法

5.5kw的水泵是哪种接法呢...怎么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角形接法的电机一相烧坏,星接电机二相烧坏.
给人一头务水???

网友C:
顶楼说的对,如果缺相的话,无电的那一相不会烧,而有电的就会因为电流变大而烧毁,仔细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楼说的对,如果缺相的话,无电的那一相不会烧,而有电的就会因为电流变大而烧毁,仔细想想!

如果无电的一相不会烧毁...那么缺相烧毁不会造成2股线圈全烧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楼说的对,如果缺相的话,无电的那一相不会烧,而有电的就会因为电流变大而烧毁,仔细想想!

如果无电的一相不会烧毁...那么缺相烧毁不会造成2股线圈全烧毁????

网友E:
有过流过热保护哪这么容易烧掉,没保护装置的话时间久了烧两相很正常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角形接法的电机一相烧坏,星接电机二相烧坏.

没错说的很好啊.就是这个样子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角形接法的电机一相烧坏,星接电机二相烧坏.

没错说的很好啊.就是这个样子的呀

拜托 帮我解释一下角型接法和星型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