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算线径大小

楼主(2006-10-06):
大家好我想问下400KW的功率要用多大的电缆
有可以告诉我的 吗谢了
有可以把电缆线径的大小对多大的电流告诉我吗

 16------300平方的

网友A:
看看電工手冊

网友B:
电流估算至少800A了!还要看铺设环境了!

网友C:
一个安3—-4个平方。一个安2——3个KW

网友D:
功率400KW 电流在800A左右
用电缆150的两根就可以了它的载流在900A左右

网友D:
这个网站上有电流计算的口决你慢慢地找吧
没事的时候多上上工控网,你将受益非浅

网友E(2007-03-23):
我们厂也有这种电机,用的是240铜电缆,300铝电缆也可以.

网友F(2008-06-06):
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