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06):
各位高手大家好:
   小弟在最近的调试中遇到了一个高不定的问题,热切期望能够得到高手的指点。
   我用的是SIEMNSE S7-300.模拟量模块型号是SM331.
   目前的问题是我给模拟量信号模块输入电流,但是在PLC上就是不能得到信号。
   我检查了PLC的硬件组态和下面的硬件设置没用问题,现在我怀疑上了是不是模块的接线有问题?我的接线是这样的:1——L ,2~9和12~19接输入,20 ——M,10-11接MANA,  我对MANA 不是很了解,只是将它与M 联到了一起,这种接法对吗?
  现在很是着急,热切期望得到指点。
我的E-MAIL是wgy0206@163.com,电话是13953864394,打过来我回过去。

网友A:
接线端子10和11是用作模拟量补偿用的,一般它们短接,做内部补偿;除非你有外部的补偿盒,把10和11接到补偿盒上做外部补偿用.和MANA没必然的关系.
MANA表示模拟测量电路的参考电压.MANA与M连接没错.
楼主可以试试.

楼主:
谢谢2楼  按照你的说法我的接线没问题啊!那是怎么回事呢?还有其他的原因吗?[/color

网友B:
你检查一下量程卡的选择是否跟组态一致。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干扰问题,你可以加一个信号隔离器试一下,我就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C:
很大可能就是你的331模块的输入通道没有设置,软件和硬件要设置成一样的,应该是4线制电流输入!在模块的侧面有跳线!!

网友D:
robertji211@126.com

楼主:
因为我的旧厂房现在停不下来,不能调试,我有时间去试一下,谢谢各位大侠长期对本帖的支持,我会把调试结果和原因告诉大家的.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