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07):
各位高人同人,小弟有一困惑,请求大家技术支持。
现状:流量计输出4-20MA模拟信号送S7-300 PLC,控制加水调节阀的加水量。
问题:流量计显示流量与PLC监控值误差太大,例如:当测得电流为4MA时程序监控到1000左右的的值,当电流为20MA时程序监测到32200左右的值,大于27648的百分百值。也就是说实际流量信号与PLC输入显示的计算值有很大的误差,不能在0-27648之间显示,而是在900-32767之间显示,AI硬件配置为四线制4-20MA。流量计已经多次校零应该没有问题。
我怀疑是问题出在PLC的硬件设置,两线或者四线制,接线只是用两根线接入AI板子。别的就不知道了,郁闷至极,请求高人指点。
谢谢!!!

网友A:
屏蔽做好了吗?

网友B:
对,屏蔽做的好不好呀?

网友C:
你应该用两线制

楼主:
屏蔽线以前没有接,后来接了一头的,发现还是没有好转。
水分仪应该是用四线制吧?因为:仪表有单独的供电电源,单引出两根模拟量线直接到plc ai板子。
问题不解决,郁闷的很呀!工资不发,没法生活,救救我吧!

网友D:
什么AI板,接线图,程序和配置发来看看.应该和屏蔽没有关系,如果怀疑,可以用标准信号发生器试试.

网友E:
这个跟几线制应该没有联系,主要应该看一下流量计和PLC之间是否有问题。

楼主:
西门子标准400系列模入板,流量计四根线,两根为220V电源,两根为4-20信号接入AI板。
硬件配置:四线制4-20MA(不知道怎么贴图,粘贴不上去,汗颜啊)

网友F:
用个配电器试试
这样用四线制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