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07):
各大侠你好!小弟搞伺服是新手,请问伺服驱动器能否驱动不同品牌的伺服马达吗?能否举例.谢谢!

网友A:
不能吧?编码器插座就不通用.(接电机端)松下伺服是方形塑料插头,安川伺服的是类似长三角形塑料插头,施耐德伺服的是金属圆形插头...其他的不知道

网友B:
可以啊,我公司的伺服驱动器就可以驱动一般的鼠笼电机。

网友A:
步进好象可以.

网友C:
不知道楼上说的鼠笼电机是什么意识?我有一种理解,不知道对吗?就是:驱动器和鼠龙电机构成了一个伺服或步进电机,这是第一种理解。还有一种就是步进或伺服电机要和他们对应的驱动器连在一起使用?    我看到不少公司在卖驱动器,不知道他是怎么一回事?
还请高手指点一下。
另外,我的电机控子的 运动肯定是一维的,我希望被控对象在面上自由的运动,怎么办,是通过各种此轮连杆啮合吗?我刚入这行,还请指点啊 !

网友D:
应该可以,只要把线接好.

网友E:
国产现在有一些专门做驱动器的可以驱动很多日本品牌的伺服电机

网友F:
基本上是很难匹配
引用 楼主:
各大侠你好!小弟搞伺服是新手,请问伺服驱动器能否驱动不同品牌的伺服马达吗?能否举例.谢谢!
根据电机和驱动的结构和原理分析,这种可能好小,因为基本每种伺服电机的电参数和物理参数都是与自家的驱动匹配的,很少有厂家会为了配别的电机而专门开发驱动,这样没有市场,做的比较好的就是同一家厂的驱动可以配自家的多种电机,或是电机可以配多种驱动,还有一种就是自身没有技术研发,而买别家的技术生产而贴牌的伺服,这种情况就容易配了,因为他们的驱动参数和电机基本相同,象市场拥有量大的GSK,KND,他们的电机可以互换或是买华大的电机替换,QQ365031412

网友G(2006-11-21):
楼主的提议是切实可行的,不同的厂家的伺服驱动器和马达是有可能混和使用的.至少,据我本人日常工作所见就不下10家客户采用此方案. 只是有一点需要注意: 伺服驱动器最好具有电机优化功能.

网友H:
一定要配的话,有一些是能能配.不过修理更技术支持就有一点不方便了.最好是配同一厂的驱动跟电机.

网友I(2007-03-07):
希望各位楼主能够一起探讨:
邮箱:   zhaoyongshandong@yahoo.com.cn
QQ:    277650112

网友J:
一般是不行的,10楼的所言,如果有这样的公司做,也许真不错。

网友K:
谁说不行,是可以的,只不过一般生产伺服的都会有配套的驱动,不是别的不能用,主要是匹配性和同品牌的驱动要差很多。

网友L:
编码器有都多种结构的,再说接头也不相同.

网友G:
不可否认在连接以及信号上会有很多麻烦,但是也不能一棒子打死.我们曾经成功的用西门子的驱动带SEW的伺服电机.关键的问题是:驱动器内部有电机优化功能以及编码器信号和驱动的匹配.

网友M:
其实是可以的.只要你知道每一根线的定义.自己做线.不过要注意电气特性

网友N(2007-04-23):
如果楼主实验成功的话,请赐教!

网友O:
会接线就行,不懂的就买同品牌

网友P(2007-07-04):
控制原理都是接近的,所以一般都能驱动。
要注意编码器类型是否相同。
我们的伺服驱动器就可以接大部分的伺服电机。

网友Q(2008-12-05):
伺服驱动器有专用型驱动器和通用型驱动器.例如,安川,三菱等大多数的品牌都只有专用型的驱动器,它们一般都不能驱动其它品牌,因为不同品牌的电机参数不同.而通用型驱动器,可以连接不同的伺服电机,有刷,无刷永磁都可以,品牌有ELMO,COPLEY,AMC等.一个驱动器要连接电机,必须知道电机的参数,并相应作一些设定,使两者匹配.
   伺服电机的控制方法多样,这里也不是几句话可以说清楚的.

网友R:
有些可以,有些不可以,用时要了解清楚

网友S(2013-06-24):
当然可以,前提是编码器接线方式要一致

网友T(2013-08-22):
更改编码器接线方式
更改伺服电机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U:
最近也在纠结这个问题,咨询了安川的技术,人家是一口否定啊;我觉得一就是大品牌的驱动器和电机的电源及编码器的接线方式及内部通讯方式都是特定的,两者需要匹配的问题;其实选择的话还是相同品牌的使用起来会少很多麻烦,性能也会好很多。

网友V(2014-12-25):
不安全,也不会那么干啊!

网友W:
不行,内部设计不一样

网友X:
确实是不能驱动不一样牌子的,这点很烦,就不像变频器了,所有电机基本都能驱动。我上次修了台,试不了机就凭感觉修的,最后也没修好。

网友Y:
通常驱动器与伺服电机是按型号对应搭配的。。。

网友Z(2015-01-31):
不应这样,要用就一起用,要换就一起换,这样靠谱安全

网友AA:
伺服都能当变频器用了?

网友AB:
   伺服驱动器匹配伺服电机主要的修改参数为:编码器类型 如绝对值 普通增量式,省线式增量式,编码器线数,电机的对极数,电机电感量,额定电流  额定转速 额定转矩。这几个参数修改后,都可以匹配。我匹配过的伺服电机品牌有,华大 米格 登奇 苏强 新月 汇川  英威腾 韩国LS 等。 日本的伺服电机都换的编码器与国产伺服驱动器匹配的,如大森,三菱,松下,台达,东元等。因为我接触不到高端产品,所以都是低端的品牌多。通过用户使用,效果也不错。改造过几台意大利的几台伺服电机。电机是旋转变压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