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07):
再proface编程软件里面,有位地址的这种说法,请问位地址指的是什么?是一个位所在的字的字地址,还是位在一个字里的序号,如果是前者的话,那么怎么改变一个字中的特定位,一个字中的所有位有怎么能用位地址这种说法呢?

网友A:
是一个字的某个位,有写地址可以用做字也可以用做位,有一些地址只能用字不可以用位。

网友B:
是一个位所在的字的位地址,不过有一些地址只能用字不可以用位

网友C(2007-03-29):
上面讲的就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