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07):
G7更换起重专用板后的参数,为什么找不到o2-01(本地/远程键功能设定)这个参数?是不是起重专用板该参数无效?

楼主:
知道了,安川G7变频器在更换起重专用板后,o2-01(本地/远程键功能设定)这个参数无效,即只能从远程操作,数字操作器运行无效。

网友A(2013-05-26):
引用 楼主:
G7更换起重专用板后的参数,为什么找不到o2-01(本地/远程键功能设定)这个参数?是不是起重专用板该参数无效?
不错支持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