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07):
由于我厂的工控设备供应商帮我们开发了个程序,但又没把程交给我厂,一直把价钱高卖,我厂变成了受他的牵制,不得不跟他要货,于是我就设法把程序读出。我在我厂原有的机器上把梯形图程序读了出来,然后装该程序写到另一台设备的PLC上,但是不可以正常运转,经校验都正常。我用的软件是Gx Developer Version-7.08,PLC是三菱FX1s-10MT。是不是写入是要设定有关的参数吗?请高手们赐教.

补充:我是透过人机界面的连接线间接读出和写入的,从电脑到人机界面到PLC,但是可以连接,这样有没有问题?

网友A:
人机需对新写的PLC进行设置;

网友B:
alex2720,你在给我的邮件中怎么没有说到还用了人机呢?  关于你在这里加述的"补充:我是透过人机界面的连接线间接读出和写入的,从电脑到人机界面到PLC,但是可以连接,这样有没有问题?"     请问你用的哪家的人机?除了MT500和泉毅的1700之外,其它的人机我就不知道怎么着了.
而且你的问题又有可能和人机纠缠在一块,有点麻烦. 如果方便请你把"程序和元件注释"打包发给我看看,希望能帮到您!
zhong1946@163.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人机需对新写的PLC进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