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PLC小问题

楼主(2006-10-07):
plc为三菱FX2N-80MR,电源未用变压器,
程序输入后,将PLC开关推到RUN,
按SB1按钮,输入指示灯亮,而接触器不闭合。(接触器线圈为220V)
本人确定程序正确,请高手指点为什么???

网友A:
反过来,让零线进com看看效果。

楼主:
试过了,
还是不行

网友B:
检查硬件接线是否正确,检查接触器电压等级与PLC输出电压等级。

楼主:
LD   X000
OR   Y000
ANI   X002
ANI   Y001
OUT   Y000
LD      X001
OR      Y001
ANI     X002
ANI     Y000
OUT    Y001
x000为正转启动,x001为反转启动 , x002为停止

网友C:
输出灯亮了没有?你的输出接点是不是坏了?

网友D:
在线监示结果如何,如果在程序上(梯形图)Y有输出而实际继电器无动作,应该是输出端子有故障了

网友E:
Y2没有和COM2形成回路,Y2不得电.

网友A:
到L的火线跟进com的分开

网友F:
停止SB13是常闭按钮?那么平时即使不按停止X2以经程序翻转了啊,当然把X0和X1的输入回路断了,你该把SB13换常开按钮或把ANI X2换成AND X2也行.

网友F:
以你现在的程序,一送电没按任何按钮X2的输入指示两级管就亮了

网友G:
把停止按扭接成常开点就行了..

网友E:
还不明白吗?
引火线到COM2,COM2与Y2之间没有形成回路.

网友E:
11楼的还没入门

网友H:
Y0,Y1没有对应清楚

网友F:
LD   X000
OR   Y000
ANI   X002
ANI   Y001
OUT   Y000
LD      X001
OR      Y001
ANI     X002
ANI     Y000
OUT    Y001
x000为正转启动,x001为反转启动 , x002为停止
呵我是还没入门,但你看过他的指令表了吗?就算他把COM2接入你认为他这程序能工作吗?如果不把SB13断开就他这指令表所反应的程序能工作吗?
而且FX2N系列PLC输出端Y0Y1Y2Y3共用一个COM1端.

网友F:
呵楼上说的对,问题是在他的程序指令里看他没有取反.好象一般PLC输入端大多用常开接点输入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了,
我还是先改改程序再说!!
改天向大家报告情况!!

网友E:
我用惯了FX1N,没看程序.不好意思啊.
多有得罪.

楼主:
将常闭改为常开,问题立刻解决!!
谢谢各位出谋划策!!

网友I(2006-12-27):
其实很简单
8楼13楼不熟悉三菱FX系列吧 COM1与Y0到Y4都是导通的

网友J:
你的24V正极哪去了,没正极光有负极能运行个P啊

网友K:
输入不能用COM点,该点是24V用的。而要用COM0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