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08):
各位PLC高手,俺想请教一下三菱PLC与电脑连接用什么形式,连接线如何做法?有知道的能指教一下吗??先谢谢了!

网友A:
PLC具体的型号?
不同的型号对应不同的编程电缆;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网友C:
我想问下,是不是PLC同电脑连接后,电脑就能自动发现新硬件呢?
我的连接好了,好象没什么反应啊!

网友A:
电脑不会识别;
有专用的软件、电缆可以对PLC进行读写及监控;

网友C:
我已经接好了,可是利用软件进行通信的时候,提示通信错误了!还需要设置什么呢?

网友D:
端口查看:点"我的电脑",按右键,选择"属性",进入"设备管理器",在端口项目中看到底是COM几,
端口设置:打开GX DEVELOPER7 选在线下拉菜单,选第一个传输设置,设置相应的COM端口,如果不做端口查看,由COM1开始一个个试也可以的,选中端口后进行传输设置,如果OK就可以了

网友E(2006-11-11):
你们大家好,我是一个新手,我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我一三菱触摸屏进了油有部分 面积失灵却有扩大的趋势,有什么办法挽救吗?

网友A:
可能需要更换屏幕;

网友F:
办法就是再换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