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08):
我的CPU是CPU224 CN AC/DC/RLY 编的一个很小的  自由口通信测试程序
下载时总是提示  ERROR 82: In MAIN, at Network1:Illegal instruction,check instruction mnemonics.
STEP7可以找到 PLC,我的STEP7软件是V3.2,我是新开始学,望指点,谢谢
程序是   :

Network1:
LD     SM0.7
EU
O      SM0.1
CALL   SBR_0
Network2:
LD     SM0.7
ED
CALL   SBR_1
子程序0:
LD     SM0.0
MOVB   16#09, SMB30
MOVB   250, SMB34
ATCH   INT_0, 10
ENI
子程序1:
LD     SM0.0
MOVB   16#08, SMB30
中断程序:
LD     SM0.0
+D     +1, VD200
DTA    VD200, VB101, 0
XMT    VB100, 0

网友A:
对于CN的200PLC来说,软件环境为4.0 SP3或以上,软件界面必须设置成中文,这一点你的代理商竟然没有告诉你。

网友B:
你怎么知道他的软件界面不是中文,中文界面也可以出英文提示的

网友C:
2楼说的没错.

网友D:
啊?我的问题和你一样?怎么设置成中文呀?我的是sp3,可是没有中文呀

网友E:
可以置成中文的,软件安装完后是英文的,在菜单栏中有一选项就是改变语言的。

网友F:
2楼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