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08):
我有个客户说我公司的低功率变频器不接地线有漏电现象,而另一牌子的没有漏电.于是她就说我们的质量有问题.但她那牌子的变频出现过爆机.我们的没试过爆机.
请教各位我该如何向她解答哪个质量好?

网友A:
只不是你们的变频责量问题.而是感应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不是你们的变频责量问题.而是感应电.

网友C:
接地还可以防止干扰.

网友D:
最好接地

网友E:
接地,不接地,外部给定如果是模拟信号,变频器会不稳定。

楼主:
谢谢,
厂家还是选用出现过爆炸的变频器,就因为它不接地也可以用了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