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通迅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6-10-08):
一个315-2DP为主站,两个314-2DP做重站怎么样连通迅啊,

The system data could not be recreated
because the configuration  is inconsistent是原因造成的啊

网友A:
在两个314-2DP从站的硬件组态中, 不要把它们的"operating mode"设为 slave mode. 即可解决你讲的问题---- The system data could not be recreated because the configuration  is inconsistent!

然后, 在NetPro组态中, 再将两个CPU314的"operating mode"设为 slave mode.

网友A:
我已做完硬件组态. 你的e-mail是不是126.com那个邮箱, 如果你需要, 可以发给你参考一下.

楼主:
谢谢,之前的问题已经解除,我现在的问题是,314-2DP在下载组态时用DP 口就传不了,用MPI口可以,但用DP口就找不到CPU

网友A:
友情提示: DP插头有一款产品, 即带PG外插口. 简单地说, 这款DP插头一端连接在CPU模板的DP口;另一端可以连接你的编程电脑.

你只要在Profibus网络上安装一只DP插头(带PG外插口), 就可以对一台CPU315和两台CPU314下载. 马上体验一下online的快乐吧!

注: DP插头可以安装在CPU315模板的DP端口, 或者安装在CPU314模板的DP端口.

楼主:
是不是说,连DP就不能像MPI那样ONLINE看到每一个CPU啊

网友A:
当你的电脑连接在Profibus网络上,你可以对每一个CPU进行监控或下载.

在CP5512或CP5611的网络诊断上, 你能够看到每一个CPU.

楼主(2006-11-17):
组态传进去之后,为什么把通迅端子一插上DP口就死机啊,是不是MPI地址和DP地址不能重复啊,还是其它什么原因啊,到底这三个站要怎么连上啊,谢谢,急救!!

网友B:
无论什么地址都是不能重复的

楼主:
哦,diagnostic address 也不行哦,是哦!是不是只要不重复,都可以随便定义的啊,但是我编译的时候可以通过啊,还是先试试先吧,谢了!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这样的站同时连上一个操作面板,要怎么连啊,
也就是315-2DP的主站,同两个314C-2DP的重站,再加上一个OP270的操作面板都通过DP连上,要怎么连啊,哪位热心的能不能帮组态一下,发到我邮箱啊.小妹先谢谢了!
wcl8610@126.com

真的很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