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 编程

楼主(2006-10-08):
我在编程的时候与到一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大侠,
在OMRONPLC中,CMP S1 S2  数据1和数据2进行比较后,用大于标志(P-GT)
小于标志(P-LT)可以输出不同结果的操作输出,我的问题是若我在程序里使用了两个CMP指令设为CMP1 CMP2,那么如何区分比较标志位的值是CMP1 的结果还是CMP2的结果

楼主:
那位高手帮帮忙啊,谢谢!

网友A:
|     25313                                             _________
|--------||------------------------------------------------| cmp(21) |
|                          |                                |   s1       |
|                          |                                |   s2       |
|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100.00)
    25313                                             _________
|--------||------------------------------------------------| cmp(21) |
|                          |                                |   s3       |
|                          |                                |   s4       |
|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100.01)

楼主:
|--------||------------------------------------------------| cmp(21) |
|   25313              |                                |   s1       |
|                          |                                |   s2       |
|                          |                                |-------------|
|                          |___(P-GT)大于__________________(100.00)
    25313                                             _________
|--------||------------------------------------------------| cmp(21) |
|                          |                                |   s3       |
|                          |                                |   s4       |
|                          |                                |-------------|
|                          |_____(P-GT)大于________________(100.01)

我想请教的是:当S1>S2时P-GT接通100.00有信号,那么100.01这时有信号吗
       如果有,那么是不允许的,有没有办法让100.01和100.00的信号直接
       由s3与s4/s1和s2各自的比较结果决定而不相互干扰呢

楼主:
谁来帮帮我啊

网友B:
假如第一个比较了你就把那个结果放在个标志位上
在比较第二个放在另外的位上,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