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08):
我现在有个项目,需要步进电机驱动,精度吗,不是太高,0.5MM就差不多了,就是来回运动,距离也不长,大约就是50CM吧,我是选好的步进电机,不带编码器,还是选个一般的步进电机,加个编码器那?一般的步进电机失步很正常的,所以,如果要加编码器,需要多大精度的,呵呵,我对这个不是太懂,想用单片机来驱动,主要是图便宜那
,请大家给个意见.

网友A:
关注中,我也要做个关于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的课题.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难道,大家都不屑吗

网友B:
步进一般不需要用编码器去检测它的失步的,我以前做过步进带编码器,效果和没带编码器没什么区别的。你做好加减速,用起来很好使的,我用它带丝杠一般精度都在5um以内,驱动器要稍微细分,带辊拖料精度一般在10丝以内,绝不丢步,精度都在加减一个脉冲当量。步进用好了很好使的,等你控制好了步进电机,再去控制伺服的位置模式,很容易的。

楼主:
听到85880527说的,我感觉好高兴,只要步进不失步就好了,还有个问题,按步进电机的选择,国产的可以吗,现在很多国产的,不知道质量怎样,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呵呵,问的是不是有点细

网友C:
呵呵,我可以提供步进电机。

网友B:
国产的足够了!我不给你推荐,免得有做广告的嫌疑哈。楼主是什么样的运动方式,丝杠还是辊?0.5mm的精度闭着眼睛都能做出来,哪怕你用皮带传动都能实现这精度。当然牛是这样吹:)最好还是用同步带,可以减少噪音,齿轮不能和步进用一块,吵得很,精度高需要电机和主轴直套。还有如果负载太大,工作时间过长有可能会影响驱动器寿命,比如老是在近1000转每分钟的速度,步进的寿命肯定不如伺服的。启动频率一般在500HZ左右,每步爬个几十HZ

楼主:
回复85880527:非常感谢你的回答,我现在精度是大约10丝吧,呵呵,两个电机,一个精度高,一个精度 低,是用丝杠驱动的,呵呵,速度也就是300多转,不需要太高了,听了你的经验,我心里塌实多了,呵呵

网友B:
不客气。用丝杠做10丝的精度真的让你拣了个大便宜哈,对了,这个精度等级也别让机械把你给坑了,丝杠拖料最难的是机械安装,安装方法不当累死人,我碰到过一丝杠机构反复安装了一个星期。祝你能早日传来调试成功的消息:)

网友D:
不好意思 ,我也是初学的,不知道步进 电机 的功率有多大的,我看了许多说明书,好像只有几百W的,我们想要用的大概要三四千W的,不知道哪有的卖,价格怎么样(连步进电机控制器一起)?我的控制方法和楼主说的一样,基本不要什么精度的,只要在1CM之内就行。

网友E:
其实对于步进电机只要你选的电机扭力能保证大于你的负载,作好加减速和启动频率,丢步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少的。对于国产和进口的差别只要在使用3个月后才比较明显。要看你对性能要求是不是很高,如果高的话建议你还是选进口的。

  TO:lixiaorong,对于步进电机一般不用功率表示,主要是考虑扭矩。我觉得你需要的电机在40N.M就差不多,有需要的话可以与我联系:jxq80@126.com

网友B:
步进用在定位方面一般国内的足够了,个人的观点,支持国产哈,驱动器连电机不超过1千5,三个月就能看出差距我觉得是在速度比较高负载比较大的场合吧,我见过国产的在高速度大负载的场合用了近10年的步进电机,那厂家打死都不让换新的.另外精度在1毫米真的不知道还用步进和丝杠干什么

网友B:
哇!竟然看走眼了,是1CM,呵呵,不知道是什么机构了

网友F:
85880527我非常贊同你的觀點﹐在不影響功能情況下盡量支持國產﹐國產的進步跟我們這些第一線的使用者也有很大的關系﹗﹗也為qljqll及需要這些信息的同行者高興。

网友B:
:)我们都要省经费,要为客户着想,代理商除外,其实很多时候定位没必要用外国的步进和伺服、光栅尺....大家看过光驱吧,人家那步进定位做得多好的

网友B:
个人认为配编码器不会提高控制精度,因为步进丢步一般都是在高速时,那时丢步了你控制器脉冲频率咋办,从头再开始爬升?那还不如慢点发脉冲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