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08):
我的CPU是CPU224 CN AC/DC/RLY 02.01 编的一个很小的  自由口通信测试程序
下载时总是提示  ERROR 82: In MAIN, at Network1:Illegal instruction,check instruction mnemonics.
STEP7可以找到 PLC,我的STEP7软件是V4.0 SP3,我是新开始学,望指点,谢谢
程序是   :

Network1:
LD     SM0.7
EU
O      SM0.1
CALL   SBR_0
Network2:
LD     SM0.7
ED
CALL   SBR_1
子程序0:
LD     SM0.0
MOVB   16#09, SMB30
MOVB   250, SMB34
ATCH   INT_0, 10
ENI
子程序1:
LD     SM0.0
MOVB   16#08, SMB30
中断程序:
LD     SM0.0
+D     +1, VD200
DTA    VD200, VB101, 0
XMT    VB100, 0

网友A:
虽然使用了4.0SP3,但是软件界面必须设置为中文。

楼主:
我试了,果然是,谢谢2楼

网友B(2006-11-16):
我也碰到同样问题,受教了.
不过很垃圾的siemens软件,wincc又要英文的,在试这个的时候,我拼命把语言改成英文的,谁知反而不行.

网友C:
带CN的S7-200必须用STEP7软件V4.0 SP3以上版本且设置成中文的才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