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08):
我采取先装5.2的
再把5.2升级到5.3
但是 升级包装不上
提示说是 有个 1324的错误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错误
但是 5.2抗原运行
望大虾指点 ?!!!

网友A:
修改系统语言
修改方法:
2000系统:  区域-〉 区域语言以及默认语言修改为英语
XP系统:区域-〉区域语言以及高级下的默认语言修改为英语
2003系统安装同XP
注意:必须修改2处,仅修改其中一处是不会起作用的。

网友B:
一直使用的都是5.2,没敢装5.3.

网友B:
楼上的经验咋是负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系统语言
修改方法:
2000系统:  区域-〉 区域语言以及默认语言修改为英语
XP系统:区域-〉区域语言以及高级下的默认语言修改为英语
2003系统安装同XP
注意:必须修改2处,仅修改其中一处是不会起作用的。

谢谢你的指点  按照你说的  我终于把5.3装上了
昨天我就改了区域里面的  没有改高级的

小弟在此表示感谢
以后要多多指点啊  谢谢

网友C:
我一直使用5.3的,每次安装也都是先装5.2的,再把5.2升级到5.3.但不论XPSP1还是SP2,都没有发生这个问题,.也许我的软件是英文版的吧

网友D:
那有升级包?

网友D:
怎样从step7 v5.2升级到step v5.3? 用不用授权?

网友C:
没有用过5.2到5.3的升级包,用的就是step v5.3.
因为直接安装5.3总是出问题,所以才装5.2.
不同两个版本需要授权

网友D:
装完5.2后,再装5.3,安装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