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断路器故障

楼主(2006-10-08):
我们公司用的施耐德的断路器,最近老是跳闸,lr指示灯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设定电流是不是合适,就是那个小小转盘,用螺丝刀可以拧的,加大点,

网友B(2008-03-29):
看看你的负载是什么形式的,要是动力的,那肯定是12倍了啊

网友C(2008-09-02):
看看可以负荷的最大电流是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