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08):
我现在在考高级,今天刚拿到了复习资料,请大家看看:

一、简答题
   1、对晶体管图示仪中集电极扫描电压的要求是什么?
   2、何谓稳压电路?对稳压电路有哪些要求?
   3、试述斩波器-------直流电动机调速的原理。
   4、自动控制系统通常由哪几部分组成?该系统的作用量和被控量有哪些?
   5、交流电梯电气控制系统主要由几部分组成?
   6、简述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并说明其数学表达式中负号的意义。
   7、对模拟放大电路的基本技术要求有哪些?
   8、触发器应具备哪些功能?
   9、直流电动机换向器片间短路故障,应怎样进行修理?
   10、PLC可编程控制器工作主要三个阶段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二、计算题:
   1、设一环形线圈铁芯的长度L=60cm,铁芯有一缝隙,缝隙的宽度L0=0.1cm,环形线圈的横截面积S=12平方厘米,总匝数N=1000,电流为1A,铁芯的相对磁导率为ur=600,试求缝隙内的磁场强度H。

   2、已知某三相异步电动机的额定功率Pn=5.5千瓦,额定转速n=1440转/分,Tst/Tn=1.8  求:
1>在额定电压下启动时的堵转转矩Tst;
2>当电网电压降至为额定电压的80%时,该电动机的堵转转矩T'st。

   3、直流发电机的感应电势E=230伏,电枢电流I=45安,转速n=900转/分,求该发电机产生的电磁功率P及电磁转矩T。

   4、某三相异步电动机额定数据为:Pn=40KW,Un=380V,N=950转/分,η=84%,cosφ=0.79,求输入功率P1,线电流In及额定转矩Tn。

   5、有一三相半控桥式整流电路,接在次级电压U2=100V的三相变压器上。
1>控制角〆=0度时,整流输出电平均值Ulav=?
2>控制角〆=90度时,整流输出电平均值Ulav=?

楼主:
6、已知:某直流发电机2P=2,单叠绕组,电枢绕组总导体数N=192,电机的转速为n=750转/分,I=40安,φ=0.05韦伯,求:
1>发出的电动势。
2>电磁转矩。

   7、有一三相半控整流电路, 接在次级电压为220伏的三相变压器上,求其输出电压平均值的调节范围。

楼主:
那位师兄帮忙做一下答案看看,

网友A:
呵呵……我这个月28号也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