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08):
请问各位师傅在不拆电机也没有电机铭牌可以用数字万用表判断电动机的极数吗?这里说的只用数字表!

网友A:
我也很想知道,查了一些资料,也都是说的不清楚

楼主:
是不是这个问题比较困难?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用数字表?用指针表不是很好判断吗?数字表很容易误判

楼主:
师傅现在都已普及数字表,很小用机械表了!

网友C:
个人认为比较荒唐,也许是我孤陋寡闻了
万用表就能测电压、电流、电阻、通断,这和电机级数有关系吗?

网友D:
我想应该不可能吧

楼主:
数字表就比较难但指针式万用表就很容易!

网友E:
都是高手 不过很想知道

网友A:
再次过来关注一下,还是有点失望

网友B:
看来有人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我来告诉大家吧,把万用表(指针型)转到毫安挡,表笔接电机任意两个接线端用手转动电机一圈看表针摆动的次数,摆动一次为二极.摆动二次为四极.......依次类推,此方法是利用电机的剩磁发电来做到的

网友F:
机械表可以
数字表不喜欢用

网友G:
我以很想知道怎么测!!!!!!

网友H:
具体到数字式万用表意义不大,指针式确实可以判断。

网友I:
通了电,一看就OK了

网友J(2013-11-28):
通电,计算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