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09):
请问:我现在有个项目需要调试。但是PLC就一个口,而我通过电脑监控程序调试的同时需要屏幕也能正常监控工作。我想问的是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A:
就我个人的粗浅认为,应该可以找到一个类似路由器性质的东西,把你这一个通讯口分成两支。具体就咨询你的PLC生产商吧,呵呵

网友B:
使用总线连接器进行分路

网友C:
增加PLC的通讯口;

网友D:
不要那么麻烦吧,找个带PG的接头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E:
请问6楼,什么是带PG的接头?

网友F:
你买一个型号为6ES7 972-0BB50-0XA0的DP/MPI带编程口的东西就可以了.还不贵,好象百十来块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