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09):
求助PLC高手,三菱PLC与电脑连接线是普通线还是专用线,如果自己做应该怎么做???请高人指教.谢谢!!!

网友A:
当然是专用线了,要看你是用的啥型号的了

网友B:
专用的传送电缆;

楼主:
引用 楼主:
求助PLC高手,三菱PLC与电脑连接线是普通线还是专用线,如果自己做应该怎么做???请高人指教.谢谢!!!

朋友们,我这边用的三菱PLC主要有两种,一种是FX-48MR;一种是FX2N-8M的~请朋友们教我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C:
专用的连接线

网友D:
三菱PLC编程电缆的自制

   三菱PLC与PC机联接,需要一根特制的电缆联接。自制很复杂,这里介绍一种简单方法供大家参考。

适用机型:三菱FX2 可编程控制器(25针插空)
材料:    并口25针接头1个、串行接头1个(25针、9针任意选择)、5芯电缆一根(长度根据需要)、2.2K电阻4个。

接线方法:
PLC侧           PC25    PC9
编程口          针串口  针串口  备注

2、3、4、5、8、20、21    7   5   PLC侧短路,接PC侧
15             2   3   PLC与PC之间接2.2k电阻
16             3   2       同上
17             4   7       同上
18             5   8       同上

已实验PLC型号:FX2-128MR、FX2-64MR、FX2FX2-80MR。

网友D:
材料:    并口25针接头1个、串行接头1个(25针、9针任意选择)、5芯电缆一根(长度根据需要)、2.2K电阻4个。

接线方法:
PLC侧           PC25    PC9
编程口          针串口  针串口  备注

2、3、4、5、8、20、21    7   5   PLC侧短路,接PC侧
15             2   3   PLC与PC之间接2.2k电阻
16             3   2       同上
17             4   7       同上
18             5   8       同上

已实验PLC型号:FX2-128MR、FX2-64MR、FX2FX2-80MR

网友E:
这样可以吗?我这里有FX0S-14MR不知道能不能按照你的方法做根电缆呢?

楼主(2006-11-19):
bubugao3000,你说的方法我试了,可惜不行哟!!哪位朋友还有好的方法呀??

网友F:
买根好了
就一百左右

网友G:
三菱的编程口是485通讯的,你可以买一个485转232的小模块,然后转接一下
自己查一下三菱编程口的定义就可以了

网友H(2007-05-04):
我有现成的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