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奇怪故障

楼主(2006-10-09):
我最近碰到台达B型30KW
出现GFF
怎么办

网友A:
好像是接地故障

网友B:
查看电机是否接地!把电机先去掉、启动看是否还报次故障!是----变频器坏

网友C(2007-04-19):
[讨论]
电流互感器内的电阻有一个坏了,我的电话05364239777

网友D:
先換塊CPU板試試,不行就可能是電流传感器了.QQ:439437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