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09):
最近我们办公室要用Twdiosoft编程软件编写一套程序,但无从下手,请大家赐教!!!!!!!!!!!!!!!!!!!!!

网友A:
你说的话含糊不清叫人无法理解,起码你的说清楚你是要编什么样的程序,有什么要求。这样大家才好说。

楼主:
谢谢关注!
我是想请教:在编写模拟输入、输出信号时应注意些什么?
我要编的是锅炉自动补水系统,要求有变频器控制电机

网友B:
首先要对模拟量输入/输出通道做些设置。有专门的暂存器来储存来自模拟量输入通道的经过A/D转换的值或需要输出但未经D/A转换的值。你需要把与模拟量输入对应的暂存器里的值经过计算后放到模拟量输出对应的暂存器里,这样就可以根据液位来控制变频器了。如何计算你只能自己想了。

楼主:
多谢指教!
我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我现在需要输入两个模拟信号(电压信号),其中一个为实际压力,另一个为设定的压力值,是否需要两者进行比较后,输出一个信号?如需要,怎样进行比较呢?

请指教,我也是刚刚接触这个软件,很多问题都需要解决,请您多帮助!!
谢谢!!

楼主:
这些天也看了TWIDO软件编程手册,无从下手啊!
里面需要加很多的系统字、位 是怎么回事啊?
不加可以吗?
我接触了很多编程软件,也没有这个要求啊?

楼主:
我从来没见过这个软件如何编程,哪位大侠有例子,能否传上看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