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09):
有一台富士G7S,11KW的变频器,开机就报警0C3(运行中过电流),检查是一相电流互感器坏,去掉不用,空载正常,三相平衡,不知三相的电流互感器是否在变频器正常工作时,提供电流大小反馈,来调节三相平衡,还是只是提供开关量,只是判断是否过电流.如果是后者,去掉不用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A:
看你选用的什么控制方式而定,看你的情况电流互感器起的作用是个开关量,可以去掉

网友B:
应该是后者吧

网友C:
去掉是可以用的,但缺少了过载及短路保护的信号来源.比较危险.

楼主:
应该不会导致三相不平衡吧?

网友D:
应该叫霍尔传感器吧,的确是检测电流的,不用是非常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