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09):
http://www.gkbk.com/more.asp?name=zhibinliu&id=9632

网友A:
电机起动器,就是用于辅助电机起动的设备.很多种.软起动器是其中一种,起作用区别与一般的的起动方式主要是使电机启动平稳,对电网冲击小.很能还能实现对电机的软停车,制动,过载和缺相保护等.主要用与大型和异步电机.
所谓软起动简单说的就是起动电压由0开始逐渐升高到工作电压,另一方法是维持起动电流不变.而不象传统的方法直接加上高电压,系统电流变化很大.
在我国晶闸管软启动器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逐渐被应用于取代传统的自耦式补偿器,其最大的优点是软起动性能好,可以根据被启动设备的需要进行限流启动,即可以在电机额定启动电流0.5~4倍以内任意调整。其次是体积小,不需消耗大量铜,硅钢片材料。
在这篇文章中也介绍了开关电源保护电路的工作原理,将软启动&继电器进行乐比较   http://www.zjbew.com/Article_Show.asp?ArticleID=1162

晶闸管在电机软启动领域中的选择与应用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shadowhao&id=10949

说是骗局不知道是从何而来,个人认为是商家的炒作。

网友B:
软启动器是不错的东西,也还是要看会不会 用,环境合适不合适.奸商 也多,^%^ 也多

网友C(2007-04-29):
一个字,贵啊

网友D:
我们公司也卖这个东西.想粗到它的现场总线是那么的贵重啊,几乎和它的价格一样了

网友E:
分析问题应该全面的去看,不能只看一部分
软启动器有他的好处,也有它的弊端,启动时间不是很长,弊端可以忽略不计,自耦降压也一样,软启动器一般只用在较大的风机和水泵等负载上,有启动后内部旁路和外部旁路两种,后者价格较低。

楼主:
一、SCR晶闸管移相式软起动的弊端
SCR晶闸管移相式软起动,是通过串联在三相交流电源与电动机之间的晶闸管的截止、可控导通把正弦交流电的波形切去一部分,把剩下的一部分波形脉冲加到异步电机定子绕组上,如图一,企图降压起动异步电动机,限制异步电机的起动电流。
但是非正弦的交流脉冲作用异步电机时,功率因数急剧下降,电磁转矩急剧减小,电机无力起动,最终在导通角180度电压380V时才直接起动,并未达到软起动的目的。但其电子数字控制模式非常好。
二、传统降压启动方式的优点和弊端
传统降压启动方式,依据降压限流的原理,通过降低电源电压达到限制启动电流的目的,多年实践证明,降压启动是行之有效的好方法。这种方法由于降低电压同时也降低了电机电磁转矩,只适宜空载或轻载的场合。由于这种方法只降低电源电压,不改变正弦交流电的波形,由XL = 2πf L,知道电机阻抗角不变,功率因数不变,比SCR晶闸管移相式软起动启动性能好的多,但是启动转矩还嫌不足。控制方式以手动为主,显得落后。
三、变频软启动的原理
变频器在频率斜坡上启动异步电机,同步转速与转子转速的转差率S保持在很小的范围内,电机基本在额定转差率、额定电流、额定转矩下沿速度斜坡完成启动过程,其速度斜坡时间可随意设定,其启动过程的完美表现,令人们赞叹为“软启动”。
四、降频、降压全新模式的启动方式
能不能借鉴变频器软启动的原理,又能充分利用SCR性价比高成本低、较传统降压启动又有电子式控制方便的优点,创新设计一种即降压、又降频的简单易行的起动方式、启动设备呢?
根据分频离散控制原理,设想通过串联在三相交流电源与电动机之间的SCR晶闸管的截止、可控导通来实现“用交流电一个周的正半周和交流电的下一个周的负半周”叠加为一个“启动交流电”的周波。这个“启动交流电”的频率恰为工频的三分之一即17HZ,频率降2/3,电压降2/3,改变电机启动转差性能,降低启动电流,增强启动转矩。

楼主:
“1213712137”  欢迎你来参加此命题的讨论!我的看法是它没有软启动,它骗了使用者,包括你也是受骗者!

网友E:
在使用者来看:能够让电机由低速升至额定转速-----电流由小渐大,没有大的电流冲击,就算是软启动了,使用者的要求是很低的,自身水平也是有限的;
     在专业人士眼中:从原理上分析该启动器不是理想的;至少不是宣传资料上说得那样完美。
     主要是销售商的夸大宣传误导了用户的因素,导致专业人士对其产生了误解,其实该启动器还是很好用的,我个人觉得。
    有好多产品卖的是概念,如:“南孚聚能环” 聚个屁!!还不如普通电池耐用,不就是一塑料片吗?忽悠!  是针对普通用户的,专业人士的眼里不揉沙子!

楼主:
“能够让电机由低速升至额定转速-----电流由小渐大,没有大的电流冲击,就算是软启动了,使用者的要求是很低的,自身水平也是有限的”

它没有做到你说的这些!!!这是一般没用过软启的人的一种认为,他没见过电机哼哼转不起来的情况!!!

楼主:
         关于“有许多品牌的软启动可以使”的回应:

1、它不是软起,它就是我们最常用的可控硅交流调压器,
2、我们的异步电机,必须用正弦交流电。
3、可控硅交流调压器输出的是占空比可调的每秒100次的交流脉冲。
4、由2、3得知,不能用。
5、他卖了,有人买了,就有用的,那你要明白,它没软启动,充其量也是个不合格的降压启动。
6、没有节能,而是耗能!功率因数低,电压低时更严重。
7、不是没有冲击,而是对电机每秒100次的电压冲击,对负载每秒100次的转矩冲击,
8、过电压损坏绝缘,缩短电机使用寿命,或烧电机。
9、由于它用于动力设备,引起的谐波对电网的污染不能小视。
10、启动在斜坡电压期间电动机堵转,在斜坡电压的末端,电机电流达到400--700%时,电机直接启动。

1、让我设计、制作“软启动”,绝对不会出现我说的那种情况,反而“一点问题”也不会有。
2、凡是生产的“软启动”“一点问题”都没有的高手,他对可控硅交流调压用于异步电机会出现什么恶果认识的比我还要清楚。
3、凡是认为交流调压用于异步电机不会出现什么恶果的人,他生产的“软启动”就像我说的那样嗷嗷叫不启动、发热、烧电机…
4、你想知道“秘诀”吗?留下你的邮箱地址,我发邮件告诉你,但你要保证为我保密!!!

1、其实没有什么“秘诀”,降压起不来,迅速过渡到全压启动,在电压斜坡上时间越短越好;
2、有的在出厂时,将可控硅的触发角内调为零,电动机实质上是直接启动的;
3、你只要在电机接线桩上并接一块电压表(指针式),观察启动过程的电压的变化方式,就可确定你的电机是怎么启动的。
4、如果电机不允许全压启动,必须降压启动,怎么办?
5、用SCR作无触点开关继电器代替接触器的Y-△启动设备,可以将电机启动电流降到1.3--2.3倍额定电流;
6、它就是我们常用的Y-△启动设备;只不过把接触器换成无触点开关继电器,即所谓的故态继电器;
7、你只要在电机同一相两接线桩上并接一块电压表(指针式),观察电机启动过程的电压变化如,开始启动电压220V,电机转起来后,切换380V运行,即可判断得出结论。

侧得启动电压380V,属直接启动;
侧得启动电压220V--380V,属Y-△启动。

网友E:
刘老师您好!
我曾干过几年供水行业,变频用的不少,还真没用过软启动器,他的问题经您提醒,我已经明白一些了,我想问的是:他的启动过程电流是由小变大吗?有没有冲击电流啊?我曾问过行业的一位前辈,他说挺好的,是电流渐大。
可控硅调压器是不能用在电机控制上的,他们应该用的是 IGBT 才对吧?我也是瞎猜的。

楼主:
1、电流可以由小到大,但电机堵转,电机并没有随着电流增大而加速!
2、当电流增大到额定电流的4-7倍时,可控硅过渡到导通角180度时,电机直接启动!

网友E:
是这样的话,就是假的了!!!

网友F(2007-07-11):
软起是不才错的
天道酬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