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09):
最近我上网看了些关于断路器安装的文章,发现我家的断路器有个重大安全隐患,我家的断路器是普通型的(非漏电保护型),在配电线盒里我发现火线竟是从下往上接入的(即从断路器的OFF端入线,从ON端出线)这在断路器的安装中一般是不允许的,如硬要用这样下进法接入火线,断路器的短路分断能力会下降,打比方说线路如短路,正常上进线法安装的断路器会在0.1秒分断跳闸,如下进法安装的断路器有可能1秒后才分断跳闸(时间不准只是比方),这就有可能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电器有可能烧坏,人触电可能危及生命.发现问题后我就想把断路器按正常重装,但我家进线短,又在线盒下端,负载线在线盒的上端,按正常上进法(即断路器ON端接电源,OFF端接负载)安装不了,线太短了,我想把断路器反过来装,即ON一端在下,OFF一端在上,这样断路器面板文字对人而言就全转了180度了,然后再从ON端接电源,OFF端接负载,不知这样是否可行,有无安全隐患
这是正常时的方向

想把它放反再正常接线

楼主:
第一个图正常上进法是断路器上面ON端接电源,下面OFF端接负载的

第二个图我把断路器反过来装,还是用上进法,从下面ON端接电源,上面OFF端接负载

上进法的概念应是从ON端接电源,OFF端接负载,我个人觉得应与断路器的上下摆放没有关系,只要是从ON端接电源,OFF端接负载就是上进法.(注:我家断路器是DZ47——63型的,c16)

不知我的观点对否,我是否可按我的想法重装我家的断路器

网友A:
断路器不可以倒过来安装。
有些断路器输入和输出不分的。但有些就不行。

网友B:
断路器的原理一般有磁电式(现在应该少了)和电子式,前者是一个电磁铁,当流过的电流大于一定值时,线圈里产生的磁场就可以把衔铁吸下来,从而使断路器跳开.

后者采用电流互感器原理,当电流大于一定值时,由电路控制一个电磁铁将断路机构触发,从而跳开.

从以上原理来分析,入出线如何接,以及安装时的方向,应该都没有影响(对电子式).

不知道对不对,大家讨论~~~~
喜爱电子,喜爱电脑,喜爱编程,喜爱足球
欢迎电路/编程讨论!!!!
With 马大哈
 .身高=170
 .体重=76
 .智力=!#^@ (系统提示:对象不支持该属性)
 .编程水平=中等偏低
 .常用平台=VB6
 .主页=http://www.m5home.com
 .在线时间=20:30 - 0:30
End With

楼主:
五楼的袁兄可以讲下原因吗,为什么可以,我的断路器是DZ47-63的,C16,面板上标有240/415V字样,有IEC898字样,有长城安全标志,还有脱扣方向的ON和OFF字样,是99年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路器不可以倒过来安装。
有些断路器输入和输出不分的。但有些就不行。
可以说清楚点吗,我的断路器是DZ47-63型C16的,它可以垂直反向按上进法接线吗(即断路器反过来装,电源线接在断路器的下面ON端,负载线接在断路器的上面OFF端)

网友C:
应该可以,这种我拆开过!
如果实在不放心你何不把进线接长点,绕到上方进线不就行了

楼主:
总接线处打接头本身就不好,易发热,且电源打个接头接长至线盒上,还有好几根负载线都要接长到线盒下面,那线盒里接头就太多了,线盒里都不一定装得下,太满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路器不可以倒过来安装。
 有些断路器输入和输出不分的。但有些就不行。
可以说清楚点吗,我的断路器是DZ47-63型C16的,它可以垂直反向按上进法接线吗(即断路器反过来装,电源线接在断路器的下面ON端,负载线接在断路器的上面OFF端)
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是完全可以反装的.

网友E:
DZ47本身根本就没有正反(方向)上进线是国家标准,主要是为了防止触电的。如果能保证人身安全,哪里进线都是一样的。

网友F:
我想把断路器反过来装,即ON一端在下,OFF一端在上,这样断路器面板文字对人而言就全转了180度了,然后再从ON端接电源,OFF端接负载,不知这样是否可行,有无安全隐患
不是特殊功能的断路器是不可以倒置的

dz47漏电断路器为电流动作型电子式快速漏电断路器,由高导磁材制造的零序电流互感器、电子组件板、漏电脱扣器和DZ47-63开关组成,当被保护电路有漏电或人身触电时能经过零序电流互感器的矢量和不等于零,互感器二次线圈的二侧产生电压并经集成电路放大,当达到整定值时,通过漏电保护作用,当被保护的电路发生过载或短路时,漏电断路器中的DZ47-63开关自动断闸,切断电源。

DZ47小型塑壳(漏电)断路器

网友G:
这种问题应该有个非常准确的答案就是空开是不允许倒装的!跟国家标准和安不安全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这要从空气开关的原理上来讲,所有的空气开关(刀闸除外,刀闸是隔离开关)内部都有灭弧装置,而且通常都是安装在上端进线连接的静触点的上方。因为在大电流分闸时,电弧是高温的,根据空气的流动特性,电弧应该是上弯的,正好有助于灭弧。而如果倒装,则完全没有灭弧的功能,属严重违规。
    第二种错误就是下端进线,这种方式会造成分闸时动触点带电拉弧,虽然也能灭弧,但无论是效果还是安全上都是不合理的,也是违规的。这些基本的原里在高压和工厂用电都有讲的。做电的不要抱晓幸,出了事总要受苦的是自已!

楼主还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信息找我,我很少进这个论坛的。

网友H:
没这样做过,但个人认为应该可以。

网友B:
.........................................
喜爱电子,喜爱电脑,喜爱编程,喜爱足球
欢迎电路/编程讨论!!!!
With 马大哈
 .身高=170
 .体重=76
 .智力=!#^@ (系统提示:对象不支持该属性)
 .编程水平=中等偏低
 .常用平台=VB6
 .主页=http://www.m5home.com
 .在线时间=20:30 - 0:30
End With

网友I:
me too "没这样做过,但个人认为应该可以。"
但是如果是换了个人操作,就很有可能会出现问题。因为人们总是认为打上是通电,打下是断电。

网友J:
引用 网友G:
这种问题应该有个非常准确的答案就是空开是不允许倒装的!跟国家标准和安不安全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这要从空气开关的原理上来讲,所有的空气开关(刀闸除外,刀闸是隔离开关)内部都有灭弧装置,而且通常都是安装在上端进线连接的静触点的上方。因为在大电流分闸时,电弧是高温的,根据空气的流动特性,电弧应该是上弯的,正好有助于灭弧。而如果倒装,则完全没有灭弧的功能,属严重违规。
     第二种错误就是下端进线,这种方式会造成分闸时动触点带电拉弧,虽然也能灭弧,但无论是效果还是安全上都是不合理的,也是违规的。这些基本的原里在高压和工厂用电都有讲的。做电的不要抱晓幸,出了事总要受苦的是自已!

楼主还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信息找我,我很少进这个论坛的。

终于看到一个对的了 顶  特别是带电子漏电保护的反进线时,如果漏电保护动作后有可能烧毁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再次讲明我的断路器不是带漏电保护的,漏电断路器坚决不允许下进线我是知道的。现在家中断路器的下进线情况虽正常使用,但我总觉不当,很想改过来的,大家的意见分过两派,我不知听谁的了?

楼主:
记得有人说过若无特殊说明,一般空气开关静触头为进线端,动触头为出线端,但问题是从断路器外表怎么来判断那端是静触头,那端是动触头

网友K:
反装好象不太好,这个是凭感觉出来的,主要是考虑当短路电流处于临界值时,比如楼上的老兄10A,那么有可能正装时10A能跳断,反了未必能跳开,有个受力的问题吧,找个机会试一下

网友L:
应当可以装的,只是感觉不太顺而已。

网友M:
呵呵,是感觉不太顺。不得已的情况我也反装过。

网友N:
按照国家电气安装标准是不可以倒装的,如果特殊情况也可以考虑,一般情况不采用.倒装如果产生短路或触电,很难断开.

楼主:
我的楼房曾有几次问题,断路器都正常跳闸保护了,有一次是大楼的总电源处接触不良,我家断路器就跳闸了,还有一次是我家中的一个插座出了问题(事后查出的)断路器也跳闸保护了。可见我家的断路器虽是下进线但也一直正常使用,只是我觉得不当,心有不安,想改过来,大家给我一个最好的办法,让可我安心睡觉!

网友O:
引用 楼主:
总接线处打接头本身就不好,易发热,且电源打个接头接长至线盒上,还有好几根负载线都要接长到线盒下面,那线盒里接头就太多了,线盒里都不一定装得下,太满了!

这个型号的反着装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C:
还是十三楼说的最有道理 !

网友P:
断路器的灭弧性能降低.

网友E:
十三楼的高人,对交流系统来说,哪里进线有什么关系?

网友G:
看了楼主的照片上应该是微型断路器,微型断路器本身就是一种只计设用来分断小电流的简易型断路器,其分断能力只比刀闸好些,就算倒过来进线也只是牺牲掉原本就不强的灭弧能力而已,所以楼主也感觉能正常用,但这依然是不对的。

对于交流系统来说进线在哪里当然没关系,主要看灭弧栅的种类和方向。但是对于空气断路器来说,进线肯定在上方,原因就是空气中的高温电弧的方向一定是上弯的,而决不可能是下弯。就算把灭弧栅放在下方也起不到作用!这也就造成厂家在制造空气断路器时一定会选择上进线的理论根据。
还有就是空气断路器的负载出线侧一般连接的是动触点,包括电子热保护的部分,虽然说动触点带电分断拉弧时,对灭弧和触点的寿命都不好,但也可能是为了方便在损坏时容易更换动触点和热保护部分,必定我也没有在带电的情况下换过动触点,此条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了楼主的照片上应该是微型断路器,微型断路器本身就是一种只计设用来分断小电流的简易型断路器,其分断能力只比刀闸好些,就算倒过来进线也只是牺牲掉原本就不强的灭弧能力而已,所以楼主也感觉能正常用,但这依然是不对的。

对于交流系统来说进线在哪里当然没关系,主要看灭弧栅的种类和方向。但是对于空气断路器来说,进线肯定在上方,原因就是空气中的高温电弧的方向一定是上弯的,而决不可能是下弯。就算把灭弧栅放在下方也起不到作用!这也就造成厂家在制造空气断路器时一定会选择上进线的理论根据。
还有就是空气断路器的负载出线侧一般连接的是动触点,包括电子热保护的部分,虽然说动触点带电分断拉弧时,对灭弧和触点的寿命都不好,但也可能是为了方便在损坏时容易更换动触点和热保护部分,必定我也没有在带电的情况下换过动触点,此条仅供参考。
我的断路器是DZ47-63型,C16的,我的图只是从网上取来,只因它图大点清楚点,但它不是我家的断路器。大哥说我只感觉能正常用是不对的,我家断路器在家里插座出问题时就跳闸,当时不知家中那里出问题,断路器一按上ON接通电源,就跳闸,电工检查线路时对我家断路器用下进线法,只是有些诧异,但并没有帮我改过来,检查线路过程中常按上断路器,它一直跳闸断电,直到查到有一插座出了问题(已换新的)后,排除问题后断路器就没跳闸了,所以说我的断路器是用下进线,但并不是只感觉在起作用,而是确实在起作用

网友Q:
不要在听下去了,你会越来越糊涂的。
首先:DZ47是传统的电磁脱扣机械断路器,从物理位置上讲可以任意按装,包括平装立装或倒装。只是感觉有些别扭罢了。
其次,短路脱扣速度是用毫秒还描述的,什么空气流动和机械动作方向是没有这个反应速度的。
我是搞继电保护调试的,整天都在做模拟短路过流试验,楼主大可到此为止。不必往下看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的断路器是DZ47-63型,C16的,我的图只是从网上取来,只因它图大点清楚点,但它不是我家的断路器。大哥说我只感觉能正常用是不对的,我家断路器在家里插座出问题时就跳闸,当时不知家中那里出问题,断路器一按上ON接通电源,就跳闸,电工检查线路时对我家断路器用下进线法,只是有些诧异,但并没有帮我改过来,检查线路过程中常按上断路器,它一直跳闸断电,直到查到有一插座出了问题(已换新的)后,排除问题后断路器就没跳闸了,所以说我的断路器是用下进线,但并不是只感觉在起作用,而是确实在起作用

无论你是下进线还是上进线,并不影响你的使用,脱扣器肯定会起做用的.但是会严重影响触点的使用寿命,越大的断路器越严重!这是理论基础,不是实际的试验结果,如果运气好用几年都没问题,运气差时几次就会损坏.但无论如何空气断路器倒装是不允许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Q:
不要在听下去了,你会越来越糊涂的。
首先:DZ47是传统的电磁脱扣机械断路器,从物理位置上讲可以任意按装,包括平装立装或倒装。只是感觉有些别扭罢了。
其次,短路脱扣速度是用毫秒还描述的,什么空气流动和机械动作方向是没有这个反应速度的。
我是搞继电保护调试的,整天都在做模拟短路过流试验,楼主大可到此为止。不必往下看了。
我发现你才是非常无知的!你学是怎么上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Q:
不要在听下去了,你会越来越糊涂的。
 首先:DZ47是传统的电磁脱扣机械断路器,从物理位置上讲可以任意按装,包括平装立装或倒装。只是感觉有些别扭罢了。
 其次,短路脱扣速度是用毫秒还描述的,什么空气流动和机械动作方向是没有这个反应速度的。
 我是搞继电保护调试的,整天都在做模拟短路过流试验,楼主大可到此为止。不必往下看了。
我发现你才是非常无知的!你学是怎么上的?
同感

楼主:
看样子,我只能是用上进线了,在线盒里我要加5个电线接头了,总进线一个接头,负载处加4个接头了,

网友R:
严格的说是不允许倒装和反向接线的,除了十三楼的朋友说的外,还有习惯上的原因,比如人们习惯上面带电而下面是不带电的,反了容易造成触电;当发生意外需要人为断电时,人们习惯望下拉而不是望上推。这些对你可能不是什么问题,但对外行比如你的家人呢?根据我拆过的该型号开关判断,在分断能力上是可以反接的。如果你不想另外接线,我认为目前的接法比倒装好,但你的开关箱一定要有外罩。不过,把线延长点是最好的办法,假如空间够大,你只需要延长一根进线,负载另外接几个开关,是标准的做法。刚收到你的信件那天正好死机,下班又很晚,所以没有回复,对不住了。

楼主:
楼上大哥不要说对不住,是我的不是了,给大家增麻烦了,我是外行,只是好奇心重,只是觉得这是专业网站,应都是行家的,一个小问题,却没统一答案

网友E:
引用 网友Q:
不要在听下去了,你会越来越糊涂的。
首先:DZ47是传统的电磁脱扣机械断路器,从物理位置上讲可以任意按装,包括平装立装或倒装。只是感觉有些别扭罢了。
其次,短路脱扣速度是用毫秒还描述的,什么空气流动和机械动作方向是没有这个反应速度的。
我是搞继电保护调试的,整天都在做模拟短路过流试验,楼主大可到此为止。不必往下看了。
就是这么回事,DZ47是复式脱扣,无论是磁脱扣还是热脱扣,都是和哪里进线无关的。不知道那个宽容是怎么会认为在交流系统里面断路器是怎么区分哪里进线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Q:
不要在听下去了,你会越来越糊涂的。
 首先:DZ47是传统的电磁脱扣机械断路器,从物理位置上讲可以任意按装,包括平装立装或倒装。只是感觉有些别扭罢了。
 其次,短路脱扣速度是用毫秒还描述的,什么空气流动和机械动作方向是没有这个反应速度的。
 我是搞继电保护调试的,整天都在做模拟短路过流试验,楼主大可到此为止。不必往下看了。
就是这么回事,DZ47是复式脱扣,无论是磁脱扣还是热脱扣,都是和哪里进线无关的。不知道那个宽容是怎么会认为在交流系统里面断路器是怎么区分哪里进线的。
读书要认真!连最基本的原理都不清楚吗?我所说的是广义上的空气断路器,包括小型和大型的都是通用的。但DZ47是微型断路器,严格上讲这款更象是隔离开关,所以你才感觉倒装没关系。所有具有灭弧栅装置的空气断路器不允许倒装,那是严重违规;至于下进线会影响触点的使用寿命,也是不允许的。这些都同脱扣器的形式没有任何关系!为什么死咬住脱扣方式不放,断路器能不能倒装根本就与脱扣方式无关,如果这样讲还不能明白就真的没办法了。重新去上大学吧!

网友S:
DZ47-63型C16的空开我前几天也碰到这种情况,没有办法就把空开颠倒过来,保持ON-电源侧,OFF-负荷侧的连接不变,只是空开倒置,脱扣器受重力影响可忽略。
如果ON-负荷侧,OFF-电源侧这样连接,在不频繁操作的场合也可以使用,但不推荐,应尽量避免。

网友T:
我不敢苟同你反过装的做法!断路器的安装是不允许倒装的!一般电工的维修常识是上进线,下负载.如果反装,容易出事故!我建议你倒不如在进线线处加一接线端子!

网友B:
哇,几天不来,这帖子这么热啦~~~HOHO

只是纯粹看热闹~~~

楼下继续~~~
喜爱电子,喜爱电脑,喜爱编程,喜爱足球
欢迎电路/编程讨论!!!!
With 马大哈
 .身高=170
 .体重=76
 .智力=!#^@ (系统提示:对象不支持该属性)
 .编程水平=中等偏低
 .常用平台=VB6
 .主页=http://www.m5home.com
 .在线时间=20:30 - 0:30
End With

网友U:
应该ON端在上,OFF端在下.由于触电时,手习惯向下拨.

楼主:
引用 网友S:
DZ47-63型C16的空开我前几天也碰到这种情况,没有办法就把空开颠倒过来,保持ON-电源侧,OFF-负荷侧的连接不变,只是空开倒置,脱扣器受重力影响可忽略。
如果ON-负荷侧,OFF-电源侧这样连接,在不频繁操作的场合也可以使用,但不推荐,应尽量避免。
大哥你真行,我就是你这么想,但我可不敢试,这是在我家,一不小心,关系家人的安危

网友V:
请问楼主你那张图是怎么搞上去,能教我吗?

网友W:
不可以的,如果断路器的回路发生了故障可能及分不开了

网友X:
反装应该没问题吧, 拌动手柄的重量好像不必考虑吧 ,平装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反装啊!!

网友Y:
用是可以用,但是方是什么事都有个规矩,如果哪天别人去修那东西时按常例认为上面是火线,那不就出问题了,也就好象通讯为什么是232、422而不是一大群呢?电压为什么是380V220V110V而不是320V 190V呢?好好学学电工规则,按规章办事。

网友Z:
不可以,第一,不一定能起到保护作用;第二,不方便维修.

网友AA:
不可以是电工操作规定,但对动作好像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V:
请问楼主你那张图是怎么搞上去,能教我吗?
是指那张图,图一是网上找的,图二是把图一保存在本地,再转个180度,再上传到个人的网上相册,并共享该图片,就可以了

网友AB(2008-11-25):
家里的负载能有多少呢,不会怎么发热的,应该可以的呀。。。

网友AC:
肯定不允许,在有些断路器的说明书中就明确说明了的,倒装会烧毁某些断路器,如带分励线圈、合闸线圈、储能线圈的断路器

网友AD:
不能反装,反装后载流能力降低百分之三十左右

网友AE:
是倒放吧,从下面进线

网友AF:
可以反装的老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