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09):
小弟遇到三菱PLc通信放心方面的问题,哪位大哥能帮忙解决下啊,万分感谢,当PLc接受数据的时候接受完毕后,(就是m8123置1了)但是仍有很多干扰数据进入,所以有很多误判断,如何能够在接受完毕后不让PLC再接受数据呢

网友A:
串一个常闭线圈

楼主:
怎么串啊?PLC是自动接受数据的啊

楼主:
有没有人啊

网友B:
m8123置1后立刻把接收到的东西转送到另一个寄存器,如:
LDP M8123
BMOV D0 D20 K20

D0是接收寄存器.

网友C:
后面还要复位
RST  M8123

楼主:
感谢楼上大哥,但是我接受数据的时候必须是我发送数据后,然后回应的数据才是我要的数据,再进行处理,在我接受完毕后和发送请求之间这端时间有杂数据近来,然后我就误认为是错信号,现在情况当我接受完我需要的数据后,m8123置1,进入接受等待,然后杂数据就进来了,这个时候我不需要PLC接受数据,一直等我发送请求后再接受数据,这样能处理吗>?

网友C:
你的是什么设备?从哪来的杂数据?
在接收的数据中有正确的吗??
如果有的话可以不管
把那些需要的提取出来就行!!

网友D:
关键你要好好的解决电磁干扰问题呀!
PLC电源要加装电磁滤波器,交流电源要和弱电分开。系统接地要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