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请大虾指教!

楼主(2006-10-09):
怎样从step7 v5.2升级到step7 v5.3?

网友A:
2种方法:
1 使用西门子的升级版的5.3,这个估计你也搞不到,不要指望有免费下载。
2 在5.2的基础上直接安装5.3,系统会提示已经安装Step7 ,是否要删除再安装,选择是即可。
另外,就你在另外帖子了跟的问题说一下,升级后需要安装5.3的授权,原5.2的授权不能用于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