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09):
电源灯不亮了
好象是带断电保护功能的,怎么才能重新启动啊?
型号是:CPM2A,60CDR-A
我是菜鸟,可能说的不明白,还请高手多多指教啊。

网友A:
外电路 是不是有短路呀!?

网友B:
电源输入L1.L2(N),一般220VAC
输出模块 "-"接输入的COM,"+"接输入的电源公共线
是不是接错线把电源烧了
断电保护的是程序
只要有220V 加上"run"就亮了

楼主:
现在RUN肯定是不亮了,因为PWR不亮。
我们这里现在没有懂这方面的人,所以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请问如果是电源烧了,怎么办啊?

楼主:
那里面是不是有保险丝啊?

楼主:
如果断电保护是程序,那么怎么恢复过来?

网友C:
PLC内部的开关电源检查保险丝是否断了?

网友D:
在保修期外的可以自己拆开看看,内部有没有明显烧毁痕迹。如果在保修期内的,送保修

网友E:
肯定是电源烧了,过保的话看一下是不是保险丝熔断了,更换还不行就送修吧;

楼主:
谢谢各位,确实是烧了

能运行了,结果连接到触抹屏后,程序提示:命令传输 错误。
运行不了了。怎么回事呀?

网友F:
既然保险都烧了,那PLC会不会也烧了啊?看看和计算机能不能通讯,如果不能~~~~恭喜你,有新的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