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LAD与STL转换

楼主(2006-10-09):
请教高手在STEP 7 中如何实现LAD与STL之间的转换,谢谢!

网友A:
view菜单中选择,STL显示方式还是LAD显示方式即可,但是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STL指令都能转换为LAD。

网友B:
楼上说的在VIEW菜单中 是对的,但后面说的 不是所有的都能转换是怎么回事?在什么情况下不能转换?

楼主:
好你SFC的STL就不能转换成LAD

楼主:
好像SFC的STL就不能转换成LAD

网友C(2008-08-19):
其实是可以转换的,option      customize       LAD/FBD         TYPE CHECK OF AD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