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文字输入问题,请帮我。

楼主(2006-10-10):
在cad文字输入中,用单行输入,通过修改文字的旋转角度(其提示行为:270度,通过改变成0度),能够成行的输入文字,可是在多行文字中,输入以后,都是呈现单列显示了。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修改。
请教教我!

网友A:
跟你画的大小有关

网友B:
打回车-"enter",不行吗?
没问题啊.

楼主:
我还是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本想用“多行文字”打处===ABCD来可是。。。。。。。。。。
我想把“ABCD"打成一行,可是总显示一列!
cvlsam和xingou见到这个帖子,帮帮我!!!

网友C:
不清楚你是什么版本的CAD,我是2004的,在输入字符是采用回车换行,没有发生你所述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清楚你是什么版本的CAD,我是2004的,在输入字符是采用回车换行,没有发生你所述情况。
我用的是2005,多行输入的时候,输入的是一行,没换行,输入完毕,显示的时候,就成了竖直一列了.

网友D:
你在<格式>栏里,找那里有个“文字格式”,你在那里可以找到原因的。

网友D:
在“文字格式”里面有个效果栏,你在那里看看。出这个问题应该就是那里的问题了。

网友D:
有个样式名,你在制图时,新建一个,应用后,以后就用那个就可以了,你自己在看看,就明白的。

楼主:
非常感谢cvlsam和xingou以及其他同行的帮助!!
xingou,你好,我按照你说的,找到了“文字格式“如下图:
没找出什么错误来
输入的时候,虽然出现是的是一行,但是这行字,每个字都逆时针90度显示用红蜻蜓无法抓拍下来)。
输入完毕后,在CAD上仍然成列显示

网友D:
显示出字成列行,有可能是你写字时拉框拉小了。
如果说在你CAD里字体设置里找不到原因的话,我也不知道什么了,我建议你实在不行的话,你就重新安装CAD,不过不要用你现在这个软件装,换一个,对不起不好意思。

楼主:
非常感谢xingou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