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FIX怎么连西门子PLC

楼主(2006-10-10):
请教下各位,用iFIX连接到了西门子PLC后有I/O驱动器SI7 Siemens Simatic S7 V7.21,但在I/O配置
时怎么配置channel、device和dateblock
如图:

网友A:
在datablock里定义相对应siemens变量或者地址应该就可以吧.
si7驱动能发我一份吗?

楼主:
channel里的VFD下拉列表里没有选项,是不是得先到哪去配置?
device里connection里面也没有选项,也得先配置吧?
要不要建个OPC Server?
驱动是别人给我装的,我没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