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10):
之前還在使用的,關閉電腦再重新啟動後,運行pro-face軟件,畫面閃了一下,就沒有了,那位大大可以告訴我這是怎麼一回事呀.暈死了,還差一點就完工了.

另:嘗試過卸載了軟件,再重新安裝,但是結果一樣呀.

网友A:
重装系统吧
不用删除原来的程序

网友B:
把软件重装一下应该就可以了啊

网友C:
鼠标右键-->选择“打开方式”-->选择你的电脑“用户名”,然后输入你的电脑“密码”,这样就可以用你的GP软件了。

网友D:
软件重装都不行的.这种倒霉事我碰到过多少次了.只好重装系统.是该软件的问题,与别的软件发生冲突.
我现在的处理方法是,把这个软件装在虚拟电脑里.虚拟电脑只装这一个软件.不会与别的软件发生冲突.

楼主:
大哥,啥时候变成"流客"呀?

楼主:
实在倒霉,现在换成6.2的版本来用!!

网友E:
支持4楼的说法

网友F(2008-02-20):
用U-tag调用窗口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