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10):
我有多台用了几年的台达变频器,经常会出现一开机就显示CF3.6,而后就没有反应了按什么键都不起作用。有时开关几次后又能正常使用,最近却发现无论你怎么开关也不行了。更换驱动板后故障消失,由于看不清故障板上的芯片字符,无法查到其资料。有知道 这种变频器高手,请帮忙指点,或提供芯片资料,在此谢谢。芯片上字符好象是55CRFXT  TL0741另一个是2842B STE9543.另问一句有知道变频器上的程序是怎么拷上去的吗?

网友A:
你在哪里?

网友B:
技术共享

网友C(2012-04-20):
可以把电源小板上的电容全换掉就可以了。我的也是同样的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C:
cf3.5 cf3.6 台达s1
可以把电源小板上的电容全换掉就可以了。我的也是同样的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