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10):
我在考虑一个新的系统 ,需要现场总线,2线型的,

从以前的232 ,485,
到CAN、Mbus , ……

哪一种现场总线最有前景 ?

网友A:
232,485不是现场总线.
没有最好,只有...
无线可能是将来最好的.

网友A:
无线以太网

楼主:
?????
485/232 不是现场总线?   RS485是一种总线吧。

那么,什么是现场总线 ?是怎么定义的?我晕!

楼主:
呵呵,
真不是!

现场总线与RS232、RS485的本质区别
”以往,PC与智能设备通讯多借助RS232、RS485、以太网等方式,主要取决于设备的接口规范。但RS232、RS485只能代表通讯的物理介质层和链路层,如果要实现数据的双向访问,就必须自己编写通讯应用程序,但这种程序多数都不能符合ISO/OSI的规范,只能实现较单一的功能,适用于单一设备类型,程序不具备通用性。在RS232或RS485设备联成的设备网中,如果设备数量超过2台,就必须使用RS485做通讯介质,RS485网的设备间要想互通信息只有通过“主(Master)”设备中转才能实现,这个主设备通常是PC,而这种设备网中只允许存在一个主设备,其余全部是从(Slave)设备。而现场总线技术是以ISO/OSI模型为基础的,具有完整的软件支持系统,能够解决总线控制、冲突检测、链路维护等问题。现场总线设备自动成网,无主/从设备之分或允许多主存在。在同一个层次上不同厂家的产品可以互换,设备之间具有互操作性。“

网友B:
?????
485/232 不是现场总线?   RS485是一种总线吧。

那么,什么是现场总线 ?是怎么定义的?我晕!

----------------------------------------------------------------
----------------------------------------------------------------

简单地说,所谓现场总线指的是应用于工业现场控制的一种总线型拓扑结构的网络(不同的现场总线可能采用不同的介质访问控制方法,网络拓扑结构还包括环型、星型等,可参考计算机网络方面的书籍),而你所提到的RS485是一种计算机总线(就是数据总线、地址总线、控制总线的总线,与PCI总线、AGP总线相似),两者不能混为一谈。也就是说,现场总线是一种工业网络的结构,而RS485/232是一种用于数据传递的接口技术。目前现场总线的类型很多,不同类型的现场总线应用范围也不同,选择哪一种要根据系统的具体情况看。

网友C(2006-11-15):
CAN最适合,

网友D:
根据PLC的应用,“最好”的总线有所不同:如果是互连西门子的系统,当然选profibus,如果三菱大的系统你最好选cclink
楼下继续

楼主:
CAN 比较有发展前景 。
在汽车工业的推动下,CAN总线应用普及,
于是也带来的技术的成熟与成本的大幅度降低!

个人的意见。

网友E:
FF 现场总线在目前来说算不错的吧!

网友F:
我也错了几年了....

网友G(2006-12-20):
牛人,真服了,真受教育

网友H(2007-01-22):
严重同意6楼说的,好坏要看用在哪里!各种总线在开发时所针对的对象不同,所以要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运用。

网友I:
中国要是有自己自主知识产权的总线,就是我们最好的总线,免得到时候民族工业都受老外的控制。

网友H:
11楼的,三菱的还是用Devicenet比较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