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10):
有哪位用过三菱FX3u的吗,感觉咋样?

网友A:
FX3U新型PLC为三菱电机在2006年推出的新产品。具有以下特点:
1:在硬件上实现了内置6点同时100kHZ的32位高速计数输入口,以及独立3轴(Y0、Y1、Y2)100kHz定位功能。
2:加快了CPU处理速度(0.065цS);扩大了内置RAM存储器(64K步)。
3:扩充了I/O点容量最大384点。增加了数据寄存器等软元件的数量。
4:加强了通讯功能和其它特殊适配器。
5:.硬件加密,强化了密码保密功能。
6:增加了指令,如与变频器通讯指令,比之前的通讯编程简单了很多。
   具备209种指令

楼主:
多谢,多谢

感觉功能过于强大了
比如6路100KHZ的高速计数,在什么场合能用到?
还有64K的用户程序空间,在384点逻辑控制方面基本上不会用到?
有点浪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