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10):
哪个品牌PLC加密性能高?欧姆龙的怎样加密?性能怎样?

网友A:
欧姆龙加密
LD AR10.01
FUN49 0 0 #1234
#1234就是密码,只能加4位16进制密码,如1afe
加密性能还可以

楼主:
谢谢,请问哪些PLC现在还无法解密

网友B:
几乎没有,我用过的几种都可以解的.
SIEMENS,三凌,欧母龙......

网友C:
我到是见过一种只能写不能读的PLC,不知你敢不敢用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