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10):
直接用CPM2AH的CPU的232口通过无协议连接,或者
通过外围端口加232适配器通过无协议方式连接
接收完成标志是AR 0806
接收溢出标志是AR 0807
能给我写个样板程序吗?
QQ:381619793

网友A:
这叫什么问题啊,只说是无协议,无协议也是需要通讯格式的啊。
再说了,用什么读PLC的数据呢?还是PLC读其它设备的数据呢?
问也问不清

楼主:
PLC读条码的数据

网友A:
确认吗?是PLC去读取还是条码主动发送,PLC被动接收?
主从都分不清楚,怎么编程?

用RXD指令,端口设置无协议,编程参考PLC指令手册中的RXD介绍

楼主:
有人说需要通讯协议,发读指令到条码。
又有人说不需要,说条码是主设备,自动读数据,PLC接收就可以了。
RXD的控制字,为什么只能是#0,才不报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