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10):
为什么我在安装step7时,系统总在提示要重新启动?重启后还是一样的提示,请各位仁兄指教一二,是系统问题,还是文件有问题?

网友A:
这个问题我昨天刚刚回答过。
在注册条目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了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一遍又一遍的回答相同的问题,新手们,好好利用论坛提供的搜索功能!

楼主:
谢谢大哥!不胜感激

网友B(2016-12-12):
删了,但还是装不了,win7 64位旗舰版

网友B:
回复 网友B:
qq1725738086,求大神帮助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求大神帮助,已经删了注册表值了,但还是装不了,win7 64位旗舰版,求帮助,谢谢!qq1725738086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求大神帮助,已经删了注册表值了,但还是装不了,win7 64位旗舰版,求帮助,谢谢!qq1725738086
拷贝到根目录也不行吗?

网友D(2018-07-10):
软件安装不成功,可能是系统问题, 也有可能是原软件和其他软件冲突。

网友E:
修改注册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