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10):
大家好!
在FX2N里,如何实现此功能:
D1在K1到K6之间变化.如何让D1变成M(D1)?
即是说如果D1=K4,那么M=M4;D1=K2,那么M=M2...

是否用BCD指令能实现?
谢谢了!

楼主:
没有人帮忙么?顶上去试试

网友A:
用 BECO 指令实现

楼主:
楼上的你好!
我使用的是FX2N的PLC,好像在手册里找不到这条指令呀!
是第几号的指令?
谢谢!!

网友B:
试一下变址指令,使用V或Z变址修改M

网友C:
老兄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吧!
用比较指令就行了
如:LD=D1 K4
   OUT M4
   LD=D1 K3
   OUT M3
就是这么简单!对吗?

网友D:
下文请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兄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吧!
用比较指令就行了
如:LD=D1K4
OUTM4
LD=D1K3
OUTM3
就是这么简单!对吗?

谢谢你的指点,你这个方法我早些时候想用.但是觉不是最好的方法.
可能你不了解,这是一个积时启动程序,我要所编的程序里有6个D(D1-D6),而K1-K6能随机分配在D1-D6里,也就是说如果D1=K4;D2=K3;D3=K2;D4=K6;D5=K1;D6=K5,那么,连续接通6次启动开关后,就按第4.3.2.6.1.5的顺序来启动.当然,如果只接通3次启动开关,就只会输出4.3.2.

所以.如果用上述的方法来解决,那么,需要多少个程序步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还要谢谢5楼的提点,我再好好研究V与Z的应用.

我现在的想法还是用BCD来实现,只是好像FX2N的四则运算功能太弱.方法是先运算D1-6,再赋值给D100,再用BCB指令来输出.只是现在还没有想到将D1-6运算的方法...

网友E:
不用应用指令好像也并不复杂呀,请参考如下指令:

00  LD M8000
01  MOV K1 D1
06  MOV K2 D2
11  MOV K3 D3
16  MOV K4 D4
21  MOV K5 D5
26  MOV K6 D6
31  LD X001
32  OUT C1 D1
35  OUT C2 D2
38  OUT C3 D3
41  OUT C4 D4
44  OUT C5 D5
47  OUT C6 D6
50  LD C1
51  OUT Y001
52  LD C2
53  OUT Y002
54  LD C3
55  OUT Y003
56  LD C4
57  OUT Y004
58  LD C5
59  OUT Y005
60  LD C6
61  OUT Y006
62  LD X002
63  ZRST C1 C6
68  END

以上是可在实际PLC中运行的一段完整程序,K1-K6可另外编写程序在D1-D6中分配,M1-M6这里用Y1-Y6代替.X001为启动按钮开关. X002整批复位. 我不知有没完全理解yodco的控制要求,错误之处请多指点!欢迎并希望技术交流,我的E-mail:zhong1946@163.com

网友F:
昨天快下班的时候看了一下,今天给你个方法,经实验是可以的
LD X0
DECOP D1 M0 K3
说明:每次接通X0都会变换一次
      D1在8以内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