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11):
我使用两台50KVA380/200变压器,并联时怎么有70A的环流?相序不错。两台都是Y/Y接法。

网友A:
变压器是同一厂家同一型号吗?如果不是同一型号就是短路阻抗不一样。还有,俩台的中性线不要接一起

楼主:
是同一厂的,中性线接不接一样现象,

网友A:
你是怎么确定的它们相序是一样的?

网友B:
并联条件:连接组别相同,额定功率相同,额定电压相等,容量比不能超过3:1。

网友B:
补充:1,额定电压相同。2,变比相同。3,阻抗电压相等。4,连接组别相同。5,容量比不超过3:1。

楼主:
三个条件都满足,两个变压器的输出只相差3V左右,应该不会有这么大的环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