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11):
小弟是个新手,今天三菱GX Developer软件装完,打看一看页面几乎全是灰色的。点击“工程”菜单,只有“打开工程”一栏是黑的,创建工程也是灰色的,为什么不能离线创建工程呢?请大虾指点!!

网友A:
安装的时候是否选择了监控模式呢?监控模式下不能创建工程,如果是,那么重新安装,不要勾选监控模式

楼主:
重新安装,成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