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OB中调用

楼主(2006-10-11):
请问编程时FC和FB都已经完成,如何从OB中调用已经编好的FC和FB呢??
书中是这样写的:
在编程元素窗口的FB BLOCKS中列出了可调用的 FB。
选中梯形图路径,将要调用的FB拖拽到路径上。
可是我没看懂这是什么意思,请指点一下!

网友A:
call fc1
call fb1就可以,fb用的时候有点象功能块,上面要写db块,fb 是自己建立的自有函数模块

楼主:
楼上说的这个我明白,只是不知道路径。能说的具体些吗?

网友B:
老兄,路径就是针对LAD来说的,路径就是你在LAD中放置触点的那根一头有一条竖线,一根横线。

网友C:
打开ob块编程窗口,左侧有编程元素窗口。如没有,可点击菜单view\overviews就可出现。展开fc blocks,就可看到你完成的fc块。在编程窗口新加一个network,双击左侧编程元素窗口的fc块,就添加上了。

楼主:
谢谢楼上说的,明白了。